这CPU是不是坏了

楼主(2020-05-10):
戴尔5370主板,CPU i5 8250u ,待机电流10ma,按下开关0.5A,CPU发烫,没启动。圆圈内L13电感阻值对地为0.03。L13电压为1V左右

网友:
cpu坏的几率为90%

网友A:
原本主板指示灯还有反应,也能进bios界面。结果一时大意,带电在电容上焊接19V电源线,电容的一边脱落了,并啪的一声。再按开关,就没反应了,CPU边上最近的4颗电感均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点评):
卧槽卧槽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
这个貌似桥供电,烧坏了

网友:
CPU不发烫才不正常吧,建议按步骤测量维修

网友:
不会吧 CPU坏的概率很低 发烫是正常的

网友:
待机偏高……

网友:
CPU坏了,换一个吧,换一个也简单

网友:
19V 如果直接进入到cpu或桥、那99% 都废了

网友:
CPU 拆掉试方式   可能CPU问题

网友:
你是内行还是外行 这种牛逼的事都做得出来

网友:
003没短路。。。。

网友:
cpu供电的电感有阻抗不一定是短路,修笔记本多了这点应该知道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本主板指示灯还有反应,也能进bios界面。结果一时大意,带电在电容上焊接19V电源线,电容的一边脱落了,并啪的一声。再按开关,就没反应了,CPU边上最近的4颗电感均没有输出电压

你狠,直接送它进棺材了

网友C:
CPU 0.03应没短  最好有好板对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0.03应没短  最好有好板对比下

网上问别人这个地方的电阻是56欧,现在我测量桥rtc的晶振两端电压跟以前一样,一边0.35V,一边0.55V,明天找个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波形。mec1416晶振两端电压异常,都为0.9V,以前是0.5,0.7V样子。感觉是EC坏了,cpu还有一丝希望

网友:
只能先换cpu了

网友:
那肯定凉了

网友:
不是专业搞维修的,你拆出来板干嘛?不是有显示吗?又能进BIOS,你干嘛要外接19V,接就接吧,也只接电源接口处,你非要焊线,自作聪明!

网友:
桥感觉也不保了吧

网友:
不要灰心,谁都有过这样的事

网友:
CPU阻值不能完全判断U好坏,如果瞬间发热烫手基本坏把,如果不是缺压

网友:
按步骤测量

网友:
这不用试了 CPU铁定挂了

网友:
,带电在电容上焊接19V电源线, 没这样搞过

网友:
接5V烧机大法

网友:
cpu的rtc还有波形,EC晶振的是一条直线,换个EC看看

网友D:
啊,这  人为带电操作可太厉害了

网友:
有电压应该这个供电没问题
查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啊,这  人为带电操作可太厉害了

估计忘记关机拔电池这些了都能进BIOS还拆板焊线这就不懂什么神操作了

网友:
楼主是真高手啊,19V烧鸡大法

网友:
能这样搞已经是很高的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本主板指示灯还有反应,也能进bios界面。结果一时大意,带电在电容上焊接19V电源线,电容的一边脱落了, ...

晕死,你能确定你焊接的电容是19V的电容·吗,19V如果进CPU。。。。

网友:
没事!全当练练手艺

网友:
查下电容,看下自己焊接的电容是什么供电电容。如果楼主年轻,文凭也还可以,我倒建议楼主找个大些的单位,熬个几年,好好工作,应该比做电脑维修好

网友:
感觉凉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狠,直接送它进棺材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死了

网友:
基本都是CPU坏了,19V直接刺穿了

网友:
那个芯片都少一个  修个鬼

网友:
没招了,已经这样了

网友:
估计挂了

网友:
桥挂了  正常100多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个机器家属没抬走呢  开机不触发 干了U还不行 这个机型好多就是不触发

网友:
等楼主修好了  打下各个电感电压做个图    这种办好机器第一次见

网友:
楼主是很大意啊,新东方学的技术

网友:
换CPU,这种CPU极易损坏

网友:
新手。。。。。。。。。走的弯路多了,经历多了,以后就有经念了

网友:
兄弟你弄大了,这个板子不便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本主板指示灯还有反应,也能进bios界面。结果一时大意,带电在电容上焊接19V电源线,电容的一边脱落了, ...

接线是要在电源接口正极接线的,如果不懂的话就不能乱动主板,会出大问题,你这一焊,多少钱没了,CPU肯定是坏了

网友:
看你供电芯片拆了  MOS管却没有拆掉  不烧一片都不行啊

网友:
新手吗 ?  电感有电压就没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原本主板指示灯还有反应,也能进bios界面。结果一时大意,带电在电容上焊接19V电源线,电容的一边脱落了, ...

能进bios,带电焊接19v电容干嘛呀

网友:
只能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网友:
003不代表cpu坏了,cpu工作肯定发烫

网友:
情况不佳,CPU挂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CPU电感直接对地那估计就u的多

网友:
楼主威武。。。。

      神操作。。。

网友:
CPU 拆了   试试哈哈

网友:
我接的就是19V电源进线插座那里,之前焊在公共端,电压13V,等待十几秒能进bios,主板指示灯黄白跳闪。然后,把正极那根线线焊到19V电源进线处,忘记拔插头了。好像是焊完了,线没焊稳扯下来,才啪的一声,才不行了。南桥供电对地0.02欧,按下开关19V电流0.4A,上电后南桥电压1.02V,南桥发热严重。但南桥RTC的时钟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进bios,带电焊接19v电容干嘛呀

之前电源接公共点能进,接19V和电池上都不能开机

网友:
你是金总吗

网友:
刺激   本来CPU 没坏  现在好了   坏了   这个CPU 成本也就1000左右

网友:
凉透了, 之前0.5 键盘指示灯亮 应该启动了, 为毛要焊线啊?

网友:
你焊的电容的电压应该是几v?是给那个芯片供电的,如果是cpu或桥,肯定是烧了

网友:
这种电流,如果换内存,刷BIOS 不行 就是CPU 挂

网友:
厉害,厉害,这操作我等学不来,这操作秀的我一脸

网友:
上面有个qfn的芯片去哪了????

网友:
撬开电感一边 量阻值 就知道烧没烧了

网友:
南桥供电短了吧

网友:
cpu基本挂了  南桥的事儿

网友:
测下阻止多少

网友:
百分之百坏了的

网友:
坐等楼主后续

网友:
这还是8代的机子就拿来练手,土豪啊

网友:
挺好玩的  从此少了一颗U    不要紧

网友:
可惜了个8代U

网友:
主板杀手啊

网友:
交换=维修   不换=彻底报废+低配

网友:
我建议还是找个修电脑的店维修比较放心

网友:
基本凉了。如果19v不是焊在公共点上面, 起码烧一路。

网友:
CPU 应该是烧了。

网友:
维修就喜欢自己动手的,可是你这不是动手的问题了。你这是在搞破坏了。不光是自己倒霉,我们也没得赚了。

网友:
这个估计只能换板,感觉楼主不专业啊

网友: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干

网友:
cpu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感觉阻值没有短,基本的电路常识多学习一下,再动手呀

网友:
看了评论 建议换板了

网友:
应该是坏了

网友(2020-08-24):
是不是U和桥早坏了,搞维修以后千万小心谨慎

网友:
这下赔大了

网友(2020-09-26):
我的有个是有时能亮 有时不亮  电流有跳变 最后停在0.3a  不知道刷个BIOS能好不能
谁有这个机器的图纸?

网友F:
估计4个脚以上的都挂了

网友(2022-10-18):
基本挂了  用1V烧看看电流多少 CPU发热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