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Q140不认硬盘和光驱

楼主(2020-05-10):
惠普Q140不认硬盘和光驱,bios里也识别不到,pe系统也识别不到,各位师傅们,确定硬盘光驱是好的,测了硬盘供电只有一个5v,正常吗?接着来怎么测怎么修?请教教我!先感谢了

网友A:
看一下电容坏没有,接口氧化没有,不然怕是桥挂了,先刷BIOS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电容坏没有,接口氧化没有,不然怕是桥挂了,先刷BIOS看看吧

先谢谢您回复!口没问题,电容稍后量量,硬盘口除了5v还有多少v电压?另外光驱也不认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就知道还有啥电压了啊!

网友:
光驱还硬盘都不认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