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星gt72 5700hq换4980hq

楼主(2020-05-11):
手头现在有不少V星机子。
gt72系列2qd
同样的板子有4代4720hq和5700hq版本。
有台5700hq挂的我没有芯片4980到是有一个,现在出门了、工具没有。提前询问一下。
已知条件1两个处理器都是1364
2官网下载页面四五代公用,只显示5代
说明bios像下兼容
3主板我都拿着看了没一点区别
我现在的情况身在两地,带孩子。工具在老家,闲着没事收了十几台V星,所以提前问问,求助一下,麻烦大家了

网友A:
尽量少跨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尽量少跨代

好奇而已,没工具,提取5700hq的bios,如果有4代的微码,哪应该可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奇而已,没工具,提取5700hq的bios,如果有4代的微码,哪应该可以上……

有点不亮的可能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亮的可能性

我看V星的这型号有三个,原始就是4代的,本质是V星官方升级的5代矩峰,在运行文件里加入代码升级的,降级理论上比升级容易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V星的这型号有三个,原始就是4代的,本质是V星官方升级的5代矩峰,在运行文件里加入代码升级的,降级理论上比升级容易的多

板子各路电路都没有动,有很大缺陷,mos管供电电感一直程高度负荷

网友:
都是烫手的!

网友B:
哪是的,5700这u比较6,发热没有4980大,无奈于板子设计,其实就是没设计,直接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是的,5700这u比较6,发热没有4980大,无奈于板子设计,其实就是没设计,直接套用

增加箱数就行  压成本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是的,5700这u比较6,发热没有4980大,无奈于板子设计,其实就是没设计,直接套用

新台板 超过1000a的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