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x plus不跑码

楼主(2020-05-11):
p8b75-m lx plus不跑码 供电正常, VRMPWRGD。O_PWROK_R 时钟复位正常,无意中加热up1625片跑码正常显示,冷机后又不跑码,up1625p更换无效。求大神指点。。。。 不知道怎么加分求助啊头疼
求助

网友:
求大神指点。。。。检查哪个信号

网友:
5脚 34脚 35脚,最重要

网友:
41腳vboot也很重要

网友:
难道32.768谐振电容有问题??那地方对温度比较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