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帮看看友达逻辑板的三极管型号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2020-05-11):
12V供电的逻辑板  开始对地短路  烧了一下  有个Q308冒烟了    型号是12**4

后来找到一个同型号的逻辑板 这个位置是

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型号或者能用什么型号代换吗?

网友A:
我还以为是点位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点位图呢

逻辑板找不到点位图啊

网友:
按照丝印找找看

网友:
网上去针对这个芯片找原理图,然后找对应的看看,这个不一定是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