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B460E进PE时,机器画面死机,请教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2020-05-11):
(图片)

网友:
硬盘换过了吗,还有就是CPU供电是不是铁壳的那种,是的话先换掉

网友:
换个PE版本试一下,不行,硬盘换一下试试,还有内存条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必须换了

网友:
先拆了硬盘!试PE工具
还是不行再看换内存条!

网友:
先拆了硬盘!还是不行再看换内存条!.........

网友:
先拆硬盘吧,我搞了好几台都是换硬盘好的,硬盘有坏道,太严重了,屏蔽了坏道还是会卡成鹤,直接换,省心

网友:
拆硬盘 换内存 都没用就查供电,友情提示进系统桌面之前cpu供电负载很高

网友:
换了铁壳后再换CPU

网友:
电脑好了,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