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暗屏简单维修

楼主(2020-05-11):
联想v450暗屏简单维修
开机暗屏,废话不说拆机测量,此机器JP2是高压板供电接口。测得P6P719v电压正常,P345脚电压0V,测3脚对地短路,P3脚链接EC P21脚同样短路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
更换ec芯片,测量值正常
接屏显示正常,装机测试,没问题。。。。
测试点下图,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5.jpg
电压阻值不正常,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jpg
更换ec后,正常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7.jp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9.jpg

网友:
厉害啊,如果只是屏幕的问题可以修么

网友:
这算是秒杀啊,就是换ECKB926QFA烦点,一般都备货的

网友(2022-01-04):
找问题是小修把  更换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