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59 LA-D071P烧坏无待机!

楼主(2020-05-11):
电脑拆开,就看到主板反面右下角板子烧坏漏铜了,看这样子肯定是保护隔离烧了,万能表量了下接地了,然后开始用手术刀刮了。

刮完不短了,然后测量19V有了,因为烧的是3V待机芯片VIN,所以直接从边上5V那里拉了个19V过来,接上电源发现还是没有待机,测量3V待机芯片sy8286b 17脚 LDO 0V,没有短路,直接换芯片,心想这肯定可以好了,接上电源,还没没有待机3 5V。。。换了芯片LDO有了3V,11脚EN2有9V电压,测算了分压电阻,电压没问题,EN1  0V,应该就这问题了,看图,接了个2. 2. K电阻到EC121脚,测量ec电压正常,看来应该是烧坏的地方断线了,然后大家懂的,飞线搞定,最后上电正常

网友:
初次发帖,文笔很差,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让我们一起进步

网友(2020-06-13):
刮的没那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