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新人求助,技嘉GA-Z77-D3H REV1.0 断电一段时间后无法触发

楼主(2020-05-11):
如题,我手上有一块技嘉GA-Z77-D3H REV1.0的主板,最初完全无法点亮,检查发现cpu插座旁的两个滤波固态电容爆了,怀疑故障是由于电容击穿短路引起的,由于手上没有备用零件,我先把这两个电容卸下,发现可以点亮

然而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发现关机后只要不把掉电源彻底断电,下一次开机一般可以触发点亮;但如果是彻底断电后一段时间,下次开机就无法再点亮,这种情况下一般通过强制上电一段时间,或者重新插拔电源排插、扣除主板电池、短接cmos清空跳针等啥搞一顿后有一定的概率可以重新点亮,但有时候即使是可以点亮也是3~5秒之后自行熄火....

在出现无法触发的故障后,测量开机待机针脚有3.3v待机电压,由于本人是一个外行的小白,之前未接触过任何电路维修,于是网上寻找修理的方法,在这里找到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5116-1-1.html这个帖子,趁主板可以正常点亮进入bios的期间重新刷了一下官网新的F22 版bios,但故障依旧。网购了一些固态电容,找了两个容量和耐压与故障电容一致的换上,也不行........
检查过程中还发现,主板彻底断电一点时间后cmos 时钟不走了,怀疑是电池没电,但更换新电池也同样无法解决;结合上面那个帖子和从清空cmos,重新插拔电源排插,强制上电等操作能有一定的概率使主板正常启动来看,初步判断有两种可能,(1)是cmos相关电路有问题,彻底断电后由于无法通过主板电池正常保持bios设置,导致bios设置混乱,无法点亮;(2)是可能电源部分出了问题,某个原件稳定性不佳导致的,去上贴下载了点位图原理图,可惜本人并非主板维修行业的,只是个纯外行,故障查找和原理不是很懂,大海捞针,无重下手,由于是很老的主板了,送修感觉不是很有价值,而且只要关机后不断电基本还能凑合用一阵子,但好歹不是办法,求各位大侠江湖救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没人理我吗?

网友:
从原理图找到,爆掉的这两个daec4和daec5电容好像跟故障没关吧,都是VCORE的滤波电容

网友A:
1)看图,电容应该不是爆掉的,拆装散热碰坏的可能性更大——爆掉的电容,碎片应该向外弯曲。
2)很难触发,偶尔可以触发的时候,有个最简单的元件故障可以先排除下——用镊子短接一下桥边上那个圆柱体的32.768晶振,如果触发成功,可以先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看图,电容应该不是爆掉的,拆装散热碰坏的可能性更大——爆掉的电容,碎片应该向外弯曲。
2)很难触发 ...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B:
待机条件不满足,可以查待机条件。如果没基础那就难说,你可以测试一下,CMOS的跳帽有没有电压?短接跳帽会不会自动触发?

网友:
这个电容是cpu滤波电容,建议补齐,这样你的u使用寿命长一些。

网友C:
如果喜欢鼓捣,先学点理论,再来折腾!每个人都有小白的时候,不是一上来就是大师。

网友:
查一下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喜欢鼓捣,先学点理论,再来折腾!每个人都有小白的时候,不是一上来就是大师。

多谢支持,目前正一边看着原理图、点位图逐点测量一面狂补启动时序的相关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条件不满足,可以查待机条件。如果没基础那就难说,你可以测试一下,CMOS的跳帽有没有电压?短接跳帽会 ...

cmos跳线有电压,跟着原理图和点位图,测量电池到南桥RTC的线路是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看图,电容应该不是爆掉的,拆装散热碰坏的可能性更大——爆掉的电容,碎片应该向外弯曲。
2)很难触发 ...

昨晚把南桥的扇热片卸下后看了一下桥周边电路的情况,发现问题和疑问蛮多的

主要有如下几点:
(1)电池相关电路检查过应该没问题,N-RTCRST、N_DSWVRMEN,N_INTVRMEN等都有3.2~3.3V左右的电压

(2)电池至RTC的各路都是通的,但NR99缺件??不清楚是原理图标错还是NR99不小心被弄掉了?

(3)RTC晶振部分,NC10电容感觉已经严重老化腐蚀了

(4)桥供电信号部分,感觉NQ9管子旁边的NR134已经严重老化,还有NR135所在的位置怎么看都像个电容啊

由于有疑问的元件都是很小的贴片元件,先不说手上没有备件可以替换,以我目前的焊接手艺和器材,暂时不敢贸然去动这些这么小的元件,等周六如有空继续检查一下有没有相关启动时序信号

网友:
能有这份热情和执着挺难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晚把南桥的扇热片卸下后看了一下桥周边电路的情况,发现问题和疑问蛮多的

从这个图文回复中看到了楼主认真的态度,精神可嘉!几点拙见:
1)NR99 不是掉件,是未装,注意电路图里这个电阻型号最后的“X”,表示不安装;另外,焊点圆润和其他未装件的焊点比较大小形态和光泽一致,证明是波峰焊时候一起上锡的。
2)32.768KHz 的晶振下方两个谐振电容,其中一个老化,应该是影响顺利触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考虑从其他板上拆一对下来,或直接购买新品(1%误差)换掉。
3)其他小贴片看着老化厉害的,可以用废牙刷清理下,然后放大镜再看看有没有物理损伤,PCH 散热下面是很容易在潮湿环境下氧化的。
4)个人感觉只要偶尔还能触发,并且一路跑码最终能亮机的,供电和信号部分应该还是问题不大的。
5)强调下修复工具,风枪是肯定要用到的,能用烙铁干这活儿的,必须是大神!

网友:
电源的PG信号故障,也会有类似的故障现象,是否排查了电源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