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同方 h110-vio 换桥维修 发现 sr2c7 可代换sr2ca

楼主(2020-05-11):
同方 h110-vio 桥坏  型号sr2ca  换全新的后 测 桥上0.99v电容对地阻值  0.018  偏低 正常0.034   测3.3v  的电容对地正常 待机正常 电流到0.3 掉电0.045  由于阻值不正常  怀疑焊接问题  重新 做放上去 依旧    三台机器2台都直接换好了 桥也是最后一个  想想 这种桥又贵又难保证质量  遇到一个假桥很正常  ...........实在没办法  只能 硬着头皮 拆一个b150的桥给他换试 (以前问过卖芯片的 能否通用  被告知没试过应该不行  考虑到sr177 和sr178 不通用      所以 h110 和b150 从来没代换过    这个同方的一体机坏的很多  换桥的至少也有几十台了 sr2ca连年涨价 所以每次买的都是只剩两三个   )   b150 桥型号 sr2c7     让店员 重做了一个换上  一测还是一样 对地阻值一模一样   发现不是新桥的问题  这机器没图纸 论坛也没啥信息 只好对着好板测 发现 bios 没波 吐血   bios 5脚是3.3v   仔细一看 尼玛  固态硬盘插槽附近的  2个跳线 coms 的被换位置了   赶快换回来测试 对地也正常了  开机 亮了   装好测试正常  三个机器折腾了一中午   终于可以交差了 打电话把同行说了一顿  同行说客户自己懂一点 自己拆的    他就是把一堆散件装起来给我发过来的 ...........没办法  本来想给他优惠点 想想算了  ...             一直都是买全新sr2ca  这次  发现了 sr2c7 可以代换  以后 就不用买了  b150的坏板我太多了

网友(2020-06-13):
H110-AIO 有两块  都是不加电 插上电源的瞬间有0.2A的电流 然后就0.0A 无待机了 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2021-12-15):
楼主 SR177 和178 不通用吗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2025-04-08):
又是一个新发型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