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是不是可以肯定是北桥挂了

楼主(2020-05-11):
还是上视屏吧,打字半天说不清楚

网友A:
低档位试试,也许阻值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档位试试,也许阻值小呢?

二极管档呢,

网友:
有的桥阻值很低的

网友:
不足以判断桥挂

网友:
阻值具体好多

网友:
滴滴响就是挂了吗  CPU显卡统统都是滴滴响  那么你认为挂了没有  所以你还是打字吧

网友B:
阻值要看,不能只听响

网友:
找个好的主板测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要看,不能只听响

好吧,只能说光看视屏是不行的,里面只说了滴滴就是短路

网友C:
打北桥旁边电感 看看阻止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北桥旁边电感 看看阻止多少!

知到了,只要5欧以上就不是短路对吧

网友:
有条件就先换个吧

网友:
显卡也滴滴响的话,估计就公共点问题了,不过最后是打阻值

网友:
短路的二极管压降很小也就0.003左右

网友:
應該要看阻值才對,很多阻值都很低,但不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