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m-lm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5-11):
客户拿了一台联想主机过来说无法开机。

精英代工的h61h2-lm5。

测量触发时序发现一个地方不对劲。

io是it8728-f,他的71脚是slp-s3信号,只有,1.23根据维修经验,这个会连到很多地方
出现问题的地方有可能是usb接口的问题于是观察一下前置usb周边发现有up7536的八脚芯片
这个芯片1-8脚是输出5v,2-7是sb-5,第5脚是s3#的信号。

测量了一下是1.22伏,于是打一下5v输出的对地阻值看看

前置二个usb端口的阻值相差不大
接着测量一下,后置的看看。

后置二个usb的阻值好像偏大的有点大。把后置二个up7536拆掉试试看

这个位置u51,u22拆了看看,我拆了u51没有好,继续拆u22
拆完了哈哈正常了。

ok slp_s3信号变成了3.3,测试ok可以触发,但是拆了up7536,后面的usb没有5v供电,我也没有这个零件我直接把1-8连起来。
开机测试usb键盘可以用。

亮机进bios

网友A:
up7536拉低了SLP_3导致不触发
怎么想到USB会拉低这个电压的

网友:
还不错  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
专业带圈图就更好了。

网友:
又学到一样,谢谢分享

网友:
好图,够大,看着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7536拉低了SLP_3导致不触发
怎么想到USB会拉低这个电压的

很多usb接口那里都会挂一个芯片,上面有一个slp_s3#信号,这个芯片异常会引发slp_s3#信号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7536拉低了SLP_3导致不触发
怎么想到USB会拉低这个电压的

很多usb接口那里都会挂一个芯片,上面有一个slp_s3#信号,这个芯片异常会引发slp_s3#信号异常。

网友:
说明楼主 以前维修过类似问题主板  并不是跑电路得出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