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9主板通电保护

楼主(2020-05-11):
X宝上的可能是华南X79主板,通电保护,CPU供电短路,供电芯片UP1618A,七路供电,拆到七路才中,运气不好,没找到一样的管子,于是试下不装一对管,开机电压正常,试机运行正常。

网友:
很好用,谢谢休息休息

网友:
好久没有这么修主板

网友:
搞定就好

网友:
我一直不懂把两条内存放在socket两边的做法,布线不麻烦吗?

网友:
最好还是补上去     因为我修了一个机器的显卡《四项供电》去了一向供电。能开机正常使用驱动也打的上,但是就是打游戏的时候要出问题,

网友:
你是一个一个拆了搞么?没有用万用表量哦。

网友A: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短路的那一个上管的G级也是短路的。

网友:
量一量更快吧,替换的管子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短路的那一个上管的G级也是短路的。

谢谢提醒

网友:
cpu 功率不大 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