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 do51p 疑似3.3v待机短路

楼主(2020-05-11):
新手,勿喷!开机没反应,待机电流0.004秒掉到0,拆开测有5v待机 没3.3待机  打阻值pl100 只有0.002 断开隔离点pjp102 上电 3.3v有了  隔离点前端正常后端打阻值0.002  单cpu    问题1 怎么确定是不是cpu短路坏了 没有bga  问题2这种情况可以烧机吗 怎么烧 调3.3v 加在隔离点后端吗?看那个发热?谢谢 新手

网友:
应该是CPU挂了

网友:
如何知道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A:
烧0.002那端烧调低于3.3v烧看一下哪里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0.002那端烧调低于3.3v烧看一下哪里烫

cpu 烫就是cpu短路是吗? 烧的话 需要调可调电源固定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烫就是cpu短路是吗? 烧的话 需要调可调电源固定电流吗?

最好是调到3.3不要超过3.3摸桥看看有没有温度如果有就是cpu挂了

网友:
这种单cpu集成桥的很容易坏

网友:
烧鸡大法好

网友:
其他电压阻值正常吗?烧鸡可调电源搞个2V加在隔离点后端,电流1~2安,摸下哪里烫。不过可以先观察下有没电容之类小物件外观有没明显改变的。

网友:
接个1v烧一下最好限流

网友:
直接接3.3.呗  反正没烧CPU也不会烧  烧了CPU 南桥部分坏了也没得救了

网友:
直接接个电压上去,如果拉低了一般都是短路

网友:
一体桥的机器3V后级短一般都是U坏,在后级节点加个1V烧一下,摸摸谁烫手,如果不明显可以稍微加点电压,不要超过3V。

网友:
一般CPU挂了

网友:
毛了直接去接个19V或者220V都可以  焊在后继  烧烧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