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TX1070 显卡短路 求解

楼主(2020-05-11):
V星GTX1070 显卡短路 求解 红圈那个地方芯片具体什么型号按芯片上面的表示淘宝搜索不到 求大师们指点
这个显卡短路,检测红圈中的两个芯片短路了,这个情况核心供电主芯片要换吗,一道换了是不是就好了,大显卡是不是容易短路呀

网友:
好久没有这么修主板了 看到楼主的帖子 又想起了刚做维修时的时光

网友:
楼主修好吗?我的也是有问题

网友:
TPS53603ADRGR
信息有用的话,给个赞吧。

网友:
这是核心供电小芯片

网友:
mos管驱动芯片吧

网友:
mos和pwm拆掉一组,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可以拆掉试试

网友:
这二个拆掉应该也可以

网友:
对 直接拆掉一组 应该也有用 只是怕不稳定就是

网友:
核心八相,拆掉一组肯定没问题

网友:
驱动芯片加mos管坏了

网友(2020-10-13):
驱动芯片坏了,mos管也不会好的,一并换了,可以先把有问题的这两组都拆了,上机度一下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小白白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