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mq04abf100 东芝1tb 奇慢 恢复

楼主(2020-05-11):
mq04abf100  东芝1tb  同行介绍   能看到文件夹  但是拷贝或者打开奇慢 有些无法拷贝  用por3 备份固件后 直接分头de数据发现 1 的速度还行0 巨慢  但是1 也有部分出现成片成片坏道  工行模式效果更差 这款 支持的不好  不能清g 只能清smart  后1镜像速度有明显提升 1数据也全部镜像完成  开始整0的数据 还是奇慢  速度在几十kb/s  确定磁头不好了 和客户沟通后 为保住大部分数据 同意换头   换头后 速度起飞  但是有些地方坏道也很多  经过一天的镜像补数据 客户最想要的文件基本都恢复出来了 这种盘 质量非常差  强行恢复 敲盘了 再换头 双方都有风险 降低成功率也可能增加成本   。。。。。

网友:
是呀,有些头有问题了强读会划伤盘片

网友(2020-09-07):
这种MQ系列的盘更换磁头以后,用新版的UDMA,接上COM口,依次打开TECH ON LBA,ECC ON,S.M.A.R.T ENABLE,ECC,ERROR IGNORE ON,然后分头,如果断电需要再次打开这几个选项。这样DE的时候坏道很少,速度最少也在100以上,不用什么工厂模式。做过很多次这种系列了,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