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X555LP 1.1 PU8200是什么芯片 有同行知道没?

楼主(2020-05-11):
板号X555LP 1.1 PU8200是什么芯片 有同行知道没? 这个芯片烧糊了看不出型号了。有修到这个机器的同行帮个忙报个型号。在这里感谢了。

网友:
第一个字是A..F中间看不出

网友:
不是有点位图嘛,可以查看下

网友:
下班了,看不到了!!!!!!!!

网友:
1好像是1.05v的这个挂了,cpu基本也没什么戏了

网友:
中间看不出

网友A:
这样的机器 CPU不知道还有没有用    现在的主板都是三合一的多。维修又有难度了

网友:
1.05挂了 CPU没有能保住的 不换CPU的话直接换板吧

网友:
如果1.05V问题 估计U好的几率不大

网友B:
这个和3/5V芯片长得差不多,3V和5V 是两个独立的芯片,外观一样,但型号不同,也不通用,这个最好找点位图

网友B:
还真是1.05V 的,具体型号给你

网友:
祝你好运

网友:
1vsus死了!你cpu危险了!

网友C:
找到了吗?型号,我这有一部这个型号的华硕刚修好的!没找到我就拆开看看,收到请回复!

网友:
前天搞了个戴尔的,最后1200换板了

网友D:
就是个集成MOD管的芯片而已,,,,来个更直观的给你

电路图截图

点位图放大

网友:
论坛大神太多。一个芯片备扒的底朝天

网友:
废了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1.05V 的,具体型号给你

谢谢,昨天已经订了芯片了,NB671

网友:
AJPE刚修过,换了就好了,阻值不小于100

网友:
谢谢,应该是这个型号,昨天跟卖芯片的老板说了,他报的也是NB67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吗?型号,我这有一部这个型号的华硕刚修好的!没找到我就拆开看看,收到请回复!

同行们都回复了,确定是NB671.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1.05V 的,具体型号给你

谢谢兄弟,我用BoardViewe点位图看只看到NBS_QFN_16P_020  没有其它的了,所以查不到型号,你用的是什么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3/5V芯片长得差不多,3V和5V 是两个独立的芯片,外观一样,但型号不同,也不通用,这个最好找点位图

是的,3V5V两个芯片的引脚功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机器 CPU不知道还有没有用    现在的主板都是三合一的多。维修又有难度了

芯片拆下 后级没短路,现在订了芯片回来装上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个集成MOD管的芯片而已,,,,来个更直观的给你

谢谢你,这个维修网好多像你这样的好心人,发个贴没多久就帮查好型号了。

网友C:
这个是实物!还有阻值和电压值,你看吧!

网友:
313欧,1.07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实物!还有阻值和电压值,你看吧!

谢谢哥,太好了你。

网友:
丝印AJPF  复合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兄弟,我用BoardViewe点位图看只看到NBS_QFN_16P_020  没有其它的了,所以查不到型号,你用的是什么 ...

FZ格式的点位图 ,我查看的X555LD这个主板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