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LED39S30重影

楼主(2020-05-11):
满屏都有重影,菜单也有重影,字也有重影,但字能分辨出来,是通病吗? 排查了边板,几大电压都有(VGH,VGL VDD VDA),仔细量了边板上的全部小电容,无短路,不知道该怎么修了,AUO的屏,不可能是屏坏了吧?

网友:
换个屏试哈就知道了啊

网友:
换个屏,试哈就知难了啊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不用代换

网友A:
跟楼主 一样的屏 也是重影

不知道这个ic有没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楼主 一样的屏 也是重影不知道这个ic有没有关系

不知道,你可以换了试下,若正常了,给我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可以换了试下,若正常了,给我说下。

不行 换完了

网友:
多谢,我那个也就不用去折腾了。

网友(2020-07-22):
    楼主你的液晶电视机修好没,我今天也碰到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子完全一样的故障现象,如果修好了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楼主你的液晶电视机修好没,拍的图片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