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L552JX 不出待机3v5v ,求助~~~

楼主(2020-05-11):
板号:华硕GL552JX rev2.0
待机电流0.001,不出3v5v 电感阻值正常 不发烫待机芯片1285A、换了芯片还是一样测量只有VEG3=3.3v vin=19v
测veg5=0V,阻值正常,EN1和EN2=0V,阻值正常。求维修思路~~~
EN1,EN2不知道从哪里发出,有点位,找不到准

网友:
截图给你自己看吧,一目了然!

网友:
没有EN信号,先把EN修起来

网友:
IT8585芯片发出的哦,元宵一下子把他指出来了,你问他问图纸就OK了

网友:
追查EN来源》》》》》》》》》》》》》》》》》》》

网友:
没有EN信号,先把EN修起

网友:
查开启en看看

网友:
EN没有 查查EC芯片吧 比如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2025-10-13):
这款有图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