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维修 每日一问 001

楼主(2020-05-11):
今天到手一台笔记本

初步接手问题是
      能够开机  但是屏幕无法正常显示  接外接键盘时切换大小写有反应

处理过程
      首先采取换件维修法 把机子自带屏幕拆卸 换上好的屏幕  结果还是不反应
      然后对机子自带屏幕进行检测 发现屏幕暗屏

问题思路
      初步怀疑是主板显卡或屏线问题

大佬如果有其他的思路  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量一下屏上的 PWM_LED、 LED_EN 、VLED电压是否正常,缺一不可,都会出现暗屏

网友:
量一下屏上的 PWM_LED、 LED_EN 、VLED电压是否正常,缺一不可

网友:
暗屏的话 是 PWD_LED,   LED_EN   VLED 三个电压的问题
但是 机子装上好的屏后 依然无法正常显示  这种情况除了 屏线 和  主板 问题  还有其他可能吗。。。

网友A:
除了屏、屏线、主板,还是有其它可能的。那就是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屏、屏线、主板,还是有其它可能的。那就是小板

明白了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