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代CPU下面的胶怎么除?

楼主(2020-05-11):
外面看不到这个胶,应该是里面的,很难吹,480℃都很难吹下来,这个胶用烙铁搞不掂,除胶剂也不行,怎么能除掉呢

网友:
低温锡浆过一遍,然后修手机用的割胶刀+风枪干他

网友:
我都是用刀片刮不过得注意

网友:
涂上焊油,用烙铁平推过去,应该蛮好除的吧。

网友:
洛铁在手,天下我有

网友:
烙铁加锡丝脱焊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一般用铬铁

网友:
上点锡直接洛铁拖,联想的的吧,现在也只有他家的
机器才会用这种胶

网友:
刀口烙铁应该可以

网友:
我个人先用吸锡带脱光多余的焊锡,在用烙铁头刮

网友:
我都是用烙铁铲 多练练

网友:
以前就直接用铬铁铲,想问一下,5代U好不好焊?

网友:
我都是找干车床的朋友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