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tan X 花屏更换核心

楼主(2020-05-12):
没啥说的,手工活

网友:
可能只是虚焊

网友:
工具很专业,虚焊重植就可以了

网友:
泰坦X呀   牛B ,显卡我是望而却步,没敢搞过

网友:
直球好功夫,我每次做都会掉点

网友:
BGA怎么设置

网友:
手工活,佩服

网友:
我直球都会掉一个点,厉害

网友:
每个机器不一样,你要拆的时候,观察融锡的情况,能融锡了,在加热个10s的样子,我的最高才开245度,有些朋友开280度,差别很大

网友A:
你到底是 换芯片,还是只做了重新植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是 换芯片,还是只做了重新植球?

换其他板上取下来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其他板上取下来的芯片

拆这种带铁壳子的芯片,非常吃力!
要么温度不到掉点,要么过温焊爆桥!
你是什么机器,曲线呢?

网友:
赞一个。。。来学习了。。

网友:
你这钢网带座的看着不错,怎么搜索啊

网友:
人家这是简易的植株台!哪钢网就是普通的80*80或者 90*90 的钢网!

网友:
不错,植有铅还是无铅?

网友:
会修显卡的都是大神呀,修过几块显卡感觉不太顺利,可能经验和技术不够吧

网友:
这个显卡取下来要点技术,易爆桥,做上去没什么难度

网友:
值球是有铅还是无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