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2070s没电压维修

楼主(2020-05-12):
来板有修过,12v短路,拆好短路,没有电压,芯片供电,en都有,pwm也出来了,就是没有电压,考虑反馈,发现电阻少一个,而且动过,找到图纸对比发现,少一个电阻,而且,把几个1k的换成了0欧。
上家人品不行呀!修板也肯定不行!

网友:
这样的无内容无经验帖,以后不要发上来了

网友:
LZ你这样也不行啊。。。哪几个电阻被换了?少了哪个电阻,好歹分享下图纸点位嘛!差评

网友:
路过!啥也没有学到;!不不不不不不不好

网友:
内容无经验帖,以后不要发上来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修显卡没有图纸,修复率很低啊

网友:
这个卡是我修的,并不是我换的,吹的过程中镊子碰掉了,我也按照原来的元件补上去的,可能位置不对,应该是三个电阻

网友:
因为那两个mos管烧得比较严重,取的时候不太好取,镊子滑出去了,电阻都是原来的位置补的,但位置对不对不太确定,也是我建议客户寄给别人修修看。我可从来没有故意干换元件这种缺德事。

网友A:
做维修,最怕的就是遇到上家动过手脚的,缺德事儿少做

网友B:
肯定是价钱没谈好,做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最怕的就是遇到上家动过手脚的,缺德事儿少做

我已经在上面解释了,真不是故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价钱没谈好,做的故障

这次你猜错了,是不小心碰掉的,上面回复有详细说明

网友:
心真狠的,拿个打火机电子对着显存线路哔一下,嗯,可以扔垃圾堆了!

网友:
2070s 不是还有保修吗  找关系走售后换新不好吗

网友:
楼主技术是牛B的,几乎翻了你全部的帖子,很专业,你应该把你写的放58同城或找百度推广一下更好,全是可以秀技术的,再看看你求帮助的帖子,别人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形成鲜明对比。

网友:
芯片供电,en都有,pwm也出来了,就是没有电压,考虑反馈,发现电阻少一个

这个就写的很好啊。能给很多人一个思路。言简意赅,比长篇大论要好多了。

网友C:
楼主共享显卡图纸吧,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共享显卡图纸吧,给你加分

共享没用,小道消息没密码打不开。密码唯一性,发出来卖图的知道以后图纸就不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