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漏电导致飞行模式关不掉

楼主(2020-05-12):
一台NEC,板号DARR3AMB6D0,飞行模式关不掉,重做系统、换网卡、刷BIOS无效,此板有无线开关,开关3.3V正常,向上跑线到EC第6脚,经多次测试发现EC第6脚开机一会儿就被拉低成0.7V,去掉相连电容后稳定在3.3V,故障修复。

网友(2021-07-04):
谢谢楼主啊,太有用了!明确直击点位。谢谢已修复飞行模式里面的WiFi开关显示灰色不可用,去掉电容后飞行模式里的WiFi软开关变回蓝色起作用

网友:
多谢分享这种问题修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