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8P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0-05-12):
  【机器型号】:iPhone8P

  【故障现象】:不充电

  【维修过程】:拿到客户机器首先是不开的状态,客户并没有写是什么故障,就说不能刷机。

  接下来开始对机器进行分析。

  第一步:不开机是不是电池没电了,插上充电线没有任何反应。

  第二步:拆下电池座上可调电源观察电流,发现能开机。

  第三步:就是对电池进行测量发现电池没有电压。

  根据这三步我就认为是电池没电而不充电,接下来开始给电池激活,激活后扣上电池能开机了,插上电源线也能开机但是没有充电电流,也能连电脑。

  接下来就是一波打阻值了,发现阻值都正常。充电电流一点没有,又能联机,就把目标锁定在充电芯片上了,接下来就是拆下充电芯片,进行更换一个新的上去。

  更换完美,开始测试。

  充电正常,完美修复,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充电芯片本身损坏,插上充电线没有一点电流,也能伴随开机能联机,这样就不会浪会打值的时间了。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邓工技术厉害   支持

网友:
羡慕啊,厉害。

学习中。

网友A:
传说中的U2让维修人员赚了不少钱啊

网友:
邓工能不能发个小6或小7,显示座孑组值正常沒5.7V输出维修案例

网友:
直奔主题  好厉害

网友:
邓工牛逼技术手工杠杠的

网友B:
请问下给电池激活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U2让维修人员赚了不少钱啊

这个是充电ic

网友:
厉害,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给电池激活是什么意思?谢谢

电池0V保护了懂?要重新激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