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华硕飞行堡垒 型号FX53VW I5 6300 CPU 安装WIN7 蓝屏求助

楼主(2020-05-12):
FX53VW  I5 6300 CPU 安装WIN7 蓝屏求助   gho版 手动安装版都试过了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改成传统模式后UEFI默认优先启动,有的机型装win7装系统0X000000A5报错,要改成Legacy优先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传统模式后UEFI默认优先启动,有的机型装win7装系统0X000000A5报错,要改成Legacy优先就可以了

看看有这项吗

网友:
看看哪些需要更改

网友:
还是系统的问题  你打售后的电话问一下

网友:
装WIN7要把UEFI改成Legacy,硬盘GPT分区格式改成MBR格式

网友:
装WIN7要把UEFI改成Legacy,硬盘GPT分区格式改成MBR格

网友:
这个是BIOS的问题   因为BIOS中没有ACPI 4.0   所以不支持WIN7   有的机子可以通过降级或者刷有带ACPI 4.0的BIOS   联想很多可以通过刷BIOS解决    DELL 有的不行  附非你会自己加入ACPI4.0

网友:
华硕没什么改的啊,就两项secure boot关闭,CSM开启。就可以装WIN7了。装了那么多都这样。进PE硬盘MBR格式分区就行。

网友:
然后一些新款的带M2固态的要把阵列RAID改成AHCI后,进PE才能认到固态。当然只能装Win10

网友:
这款只能装win10!

网友:
在评论区学习学习

网友:
只能安装win10

网友:
他之前自带的是什么系统  款好像不能装WIN7

网友:
装win10吧,因为硬件不支持

网友:
很简单:到官网看下主板是否支持WIN7,如果不支持,根本不用折腾。如果支持,参考修改BIOS相关设置。

网友:
看下是不是HDD的模式没有改成AHCI

网友:
WIN7要把UEFI改成Legacy,或者打开兼容模式,硬盘GPT分区格式改成MBR格式,另外看看你的cpu是哪一代的,超过八代好像不支持

网友:
此机官方只支持win10安装。你硬是要装win7,那就只有把win7安装镜像做成支持UEFI,并注入需要的驱动(USB3.0/3.1驱动,NVME驱动。),把硬盘转为GUID格式后进行安装。

网友:
最好安装win10系统

网友:
安装win10系统已经性能发挥也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