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了半个月电路,耗子啃南瓜

楼主(2020-05-12):
开机不显,手上没有测试卡和假负载,第一步该从哪里下手呢?通电测电压用不用装上cpu呢?

网友A:
随你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你喜欢。

你是说各测试点电压装不装cpu都可以?主要是我研究的时间少,就只有晚上回家才能研究两小时

网友B:
先测重要供电位对地阻值,没有短路就可以通电上U了

网友C:
都跑了半个月电路了,应当把主要的部分了解了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跑了半个月电路了,应当把主要的部分了解了呀

是解了一点,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比如测pcie供电电压,12v有,3.3有,那a11的pwrgd怎么测呢

网友:
最好找个有电路图的板子,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解了一点,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比如测pcie供电电压,12v有,3.3有,那a11的pwrgd怎么测呢

我再回教程复习下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测重要供电位对地阻值,没有短路就可以通电上U了

cpu供电电路上,上管d有12v,g有1.5v,s上没电压吗

网友:
一般是可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电路上,上管d有12v,g有1.5v,s上没电压吗

CPU电压正常就可以装上CPU

网友:
不如先找到图纸和点拉图,可以省很多很多很多跑线路的时间和功夫。

网友:
既然准备修主板了,非短路的坏U必须要有一个,新板都是无U不触发,当然你可以选择拉低STKOCC。但是最方便还是准备一个非短路的坏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