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V ,LA-8221P 冷机有时候能开机,热机开不了

楼主(2020-05-12):
华硕A45V ,板号LA-8221P ,冷机有时候能开机,热机后就开不了机了,不开机时电流在0.9A-1.1A左右偶尔有跳变,拔掉内存开机电流稳定在1.2A,键盘灯点不亮,供电时钟都看了没啥问题,内存测量了阻值也正常,该如果入手?用示波器测量好像没看到EC有发出FLASH_EN高电平信号,准备刷BOIS试试,高手们有修过同故障的吗

网友:
问题补充,能开机和不开机时集显示供电只有一会就没有了

网友:
那就换显个卡试下

网友:
刷BOIS好了,我就是太懒了,觉得有时能开机,一直找内存和显卡去搞,主要是二修机,显卡内存边上看到两颗锡球,差点就干显存了

网友:
原来BOIS也会有这故障。

网友:
没道理啊,bios问题怎会时好时不好?

网友:
原来的BOS我测试的时候示波器抓不到FLASH_EN切换信号

网友:
真神奇,BIOS竟然能有这种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