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20S-14IAP 无CPU供电

楼主(2020-05-12):
小白我接修一台联想120S-14IAP ,通电点不亮的机器,单主板 稳压电源开机定在0.1A,测主板各供电,发现无CPU供电,CPU供电控制芯片是NCP81236MNTXG,量的上管下管,G级控制电压均为0,拆掉上下管,G级控制电压还是为0,NCP81236对比电路图测试,各供电正常,EN脚有电压,15.16.17脚对应的HG1_CORE,SW1_CORE,LG1_CORE电压均为0(也就是CPU供电MOS管控制脚);     21,20,19脚HG2_CORE,SW2_CORE,LG2_CORE脚对应的电压正常,对应的上管,下管工作正常,其他很多脚位不懂是什么意思,小白一枚,不知道这个是NCP81236MNTXG的问题,还是CPU没发出电源芯片的开启信号,不知道测试那个脚, 这个电脑是Apollo Lake平台CPU,时序也不懂,希望大神帮我看下,这个芯片需要测量那个脚位去确定有没有收到CPU电源开启信号。

网友A:
楼主你自己说已经有一路CPU供电出来了,怎么会测不到CPU电压?另一路CPU供电可能要到负载高的时候才会开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自己说已经有一路CPU供电出来了,怎么会测不到CPU电压?另一路CPU供电可能要到负载高的时候才会开启。

21,20,19脚HG2_CORE,SW2_CORE,LG2_CORE脚对应的电压正常,对应的上管,下管工作正常,这个是CPU供电吗,我量的电压是1.1伏左右,但上下管我看电路图标的30v,8.5A,我以为不是CPU供电哦,认为15,16,17脚对应的才是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20,19脚HG2_CORE,SW2_CORE,LG2_CORE脚对应的电压正常,对应的上管,下管工作正常,这个是CPU供电吗,我量的电压是1.1伏左右,但上下管我看电路图标的30v,8.5A,我以为不是CPU供电哦,认为15,16,17脚对应的才是cpu供电

又看了下电路图,正常供电哪路叫VNN,   +VCGI电压没出来。

网友:
看时序图,VNN先出来,VCGI后出来,

网友A:
VNN是CPU电压,VCGI可能事核显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NN是CPU电压,VCGI可能事核显电压

谢谢了,小白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没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小白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没有思路。

刷BIOS后正常点亮并成功进系统,此贴终结。

网友:
集显没出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1,20,19脚HG2_CORE,SW2_CORE,LG2_CORE脚对应的电压正常,对应的上管,下管工作正常,这个是CPU供电吗,我量的电压是1.1伏左右,但上下管我看电路图标的30v,8.5A,我以为不是CPU供电哦,认为15,16,17脚对应的才是cpu供电

CPU的供电哪有30v那么高的,一般都是1点多伏,具体多少要看具体CPU。另外CPU上下管的G极没电压,你拆上下管有什么用,它是电源芯片控制的,要拆也拆电源芯片。

网友:
楼主厉害,CPU供电是最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的供电哪有30v那么高的,一般都是1点多伏,具体多少要看具体CPU。另外CPU上下管的G极没电压,你拆上下 ...

30V,8.5A是MOS管的参数,我是看到参数才标8.5A,认为不是CPU供电,常见的CPU供电MOS管一般都在50A左右

网友:
刷bios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