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心厂家生产的山塞本

楼主(2020-05-12):
一山赛本,客户说不开机.看背面标签是19v,插上电流表大短,跟客户说主板短路,打发客户走了.下午拆开一看看心中一万cnm…(不好意思又说粗活,厂家太恶心忍不住)看图吧

老师机一看就知道什么回事,这种主板是5v供电.插19v能不大短.
辛好客户说不开机.万一是开机又要数据那就惨了.
大家以后注意了.山赛本一定要注意输入电压

科普一下:这种机子电池完全电是开不了机,要充一会儿电才能开机。

网友:
我也烧过一个 联想的

网友:
现在这种问题很多的
多小心一点

网友:
故意标错????

网友:
这机器连山寨都不够资格,纯尼玛的坑货。人家都是input 19v 他尼玛的还是output 而且还不是19v 我服了 这家黑作坊的名字 我算是记住了

网友:
就是个平板板子,电池不够良心

网友A:
楼主是修好之后用5V正常开机了吗?后面标的是19V,我肯定是上19V,防不胜防啊

网友:
几年前我中招过!五V的 !用19当场报废!

网友:
你还别说我之前在B站遇到一个类似的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修好之后用5V正常开机了吗?后面标的是19V,我肯定是上19V,防不胜防啊

修好后,5v开机和充电都正常

网友: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平板,算不上笔记本,一次性的,坏了只能报废,没法修

网友:
就这样的机器很我人买

网友:
我修到过几回,基本都没整

网友:
一次性的东西

网友:
修过一台海尔的带触屏,就类似这种板,不过我插19V没出问题。好彩了

网友:
同款,要我装系统,然后格式化了,现在系统装不进去,真是坑爹

网友:
我前几天搞一个用的是12V电源,能开机正常使用

网友B:
input,output 傻傻分不清楚

网友:
总有些傻逼贪便宜 去淘宝买这种机器 坏了就骂娘

网友:
这种机器遇到几台 坑人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put,output 傻傻分不清楚

盲生,你发现了华点

这么做能筛选出比较聪明的不好骗的。专骗好骗得

网友:
昨天鄙人有幸搞过一台,品牌一模一样的,不过是12V的,不上电,,连出厂的时候屏幕膜都没撤掉,就坏了,修好了以后,客户直呼高手啊

网友:
这种笔记本太多了,一不小心就被坑了,这种笔记本先看好多少伏电压的,要不然就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put,output 傻傻分不清楚

output input我也分得清楚,也看的懂啊。但就算是输出那又怎样。有人会注意吗? 还不是等烧过机了,才懂了,哦,是OUTPU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