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硕GTX1060显卡维修求救

楼主(2020-05-12):
一个华硕GTX1060显卡维修求救,这个显卡短路把红圈中的上管拆了就不短路了,换个上去接电还是短路,后来把上管和下管三个芯片都换了还是不行,是不是要把核心供电芯片也换了,核心供电上面标着KA=3K具体什么型号不知道,有知道的吗

网友:
去淘宝网购显卡图纸就行了啊

网友:
RT8819A Richtek公司的DC芯片

有些供电只是阻值比较低,不一定是短路哦

网友:
管子应该没问题,可能 是IC对应的脚,短路。。。

网友:
管子G级到芯片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接到主板上主板都开不了机了

网友A:
换电感会不会有意外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感会不会有意外收获

我真不懂一,求问,显示卡这么大电感也会短路?

网友:
应该是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B:
普通的万用表看不出来短路,这种显卡核心对地值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万用表看不出来短路,这种显卡核心对地值很低

问一下具体阻值多少呢?

网友:
这种情况用示波器打一下G极,看看G极波形是不是乱跳,一般G极波形乱跳是驱动芯片挂了,换新mos不换驱动芯片一上电准烧mos

网友:
不懂,帮不到楼主

网友:
一般要换供电IC和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2020-07-12):
你直接拆掉一组,然后测一下显存供电电容脚,可能有惊喜,炸管大概率后面有东西着了

网友(2020-10-31):
这个阻值 在5欧左右吧.或者7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