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电阻两端电压是多少》??求教!

楼主(2020-05-12):
黑色箭头指的DAR81  是个13K电阻  测量一端有12V另一端是0.8V 正常吗???在板子测量只有1K阻值!就算有偏差也不应该差这么多吧!!

网友A:
串联分压后0.8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分压后0.8V左右

好的,谢谢,,

网友:
12除(13+1)再乘1

网友:
串联分压0.8v

网友:
12*(1/14)=0.8571

网友:
串联分压后0.8伏是正常的

网友:
分压电路0.8V

网友B:
串连分压0.8v是正常的,没迅维电路计算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连分压0.8v是正常的,没迅维电路计算器吗

没有,,

老哥求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