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南桥代换

楼主(2020-05-12):
联想G480 LG4858L  11326-1。。拆机 通电0.08几 手摸 南桥巨烫SJTNV的南桥,手头没这个型号,论坛逛一圈 SJTNV可以用SLJ8E代换。找料板拆。实验正明G480如果是SJTNV可以用SLJ8E代换的 烤机两天半 不死机不掉电,代换好后要刷BIOS

网友:
很久以前就换过了,没事做的时候用HM76换HM70,升级I5

网友:
HM70 HM76 HM77都可以代换只是多了几个USB的总线

网友:
给你点个红心。加油

网友:
6666拿个小本记下来

网友A:
温度控制在多少度  上多少 下多少

网友B:
SLJ8E比SJTNV要高 SLJ8E可以上I系统 SJTNV不可以上I系统  你换了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J8E比SJTNV要高 SLJ8E可以上I系统 SJTNV不可以上I系统  你换了更好

是的,机子是赛扬的CPU SLJ8E可以上I系列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控制在多少度  上多少 下多少

客户办公用的,我就没测温度。。感觉 散热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