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主板开机触发掉电

楼主(2020-05-12):
华硕B85M-G主板开机触发掉电,CPUI5--4590,测试过正常,本主板拿下CPU开机不再掉电,但一直重启,也就是看到CPU风扇一转一停的,无显示,测5V,正常无变化,但12V一跳一跳的变化,更换过内存,电源,亦依旧如此,由于本人以前的刷BIOS的设备坏了,新的还没有来,所以也没有重新刷,看这种故障现象也不像有短路,会不会是桥有问题,也不能确定,还请高手不啬赐教!谢谢大家!!!!!!!!

网友:
希望有经验的大师多多赐教,省的弯来绕去的浪费时间!

网友:
12V   怎么会跳变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上了CPU后,主板识检测到CPU,但是无CPU供电,缺电导致主板一直重启,;查一下有无CPU供电

网友:
电压不用测的吗?

网友:
12V是个什么东东,1.2V吧

网友:
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风扇也就一转就停,停了又转,CPU 供电没法检测啊,到底是桥有问题引起的,还是内存,或者CPU供电导致的呢?有碰到的师傅提供帮助,就想能省点时间精力哦!!!

网友:
1150系列主板,感觉不跑代码,全0的那种,都会有开机反复断电重启现象,还是按主板时序修,一步一步,找到故障是迟早的

网友:
感觉cpu供电不足。cpu供电芯片信号测了吗?

网友:
你先查查各大供电,什么内存啊,桥啊,之类的,供电正常,cpu供电才能出来

网友:
强制上电量量电压,最后看看复位有没有,

网友A:
CPU_VCOR/VTT=   1.05-1.7V

VCCSA      = 0.8-1.5V

DDR_VTT     = 1.5V

DDR基准电压    =0.8V

PCH_VTT      =1.8V

PCH基准电压     =1.05

开关3.3V 稳压IC 3.3V 5V  2.1V

BIOS 第一脚3.3 V

主要测试几个信号
CPU_VCORE      CPU_VTT /EN开启

VCCSA 1.1V左右    DDR1.5V

DDR基准电压0.87V左右

PCH南桥 1.05 1.8V

第一步测 PLT_RST 总复位3.3V,显卡防反插槽倒数第一个 3.3V
   显卡插槽第3脚 12V   倒数第3脚3.3V

没有,测CPU_VTT/VCORE DDR1.5/0.87V
有,刷BIOS ,然后测上述电压。
CPU_VTT 1.5V左右
DDR1.5V
DDR基准电压0.87左右
南桥1.8 1.05V
VCCSA 1.05V
PLT_REST 3.3
掉电查VCCSA VTT_EN 1.05PCH 1.8PCH DDR基准电压0.87
IO检测脚VIN3 VIN5电压2V为正常
电压全部正常,PLT_REST总复位有,刷BIOS
没有查VRAMPWRGD 信号。
我这边没有-G的点位,只有-D的,可以参考下

(2)点位 Asus B85M-D_101B boardview.fz

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_VCOR/VTT=   1.05-1.7V

VCCSA      = 0.8-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_VCOR/VTT=   1.05-1.7V

VCCSA      = 0.8-1.5V

为愿意分享经验的大师点赞

网友(2020-06-15):
直接用0Ω的电阻补上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B(2021-05-2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的跟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