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享10p喇叭没声音求助

楼主(2020-05-12):
进水只有图中的那点区域背面无进水痕迹,拿来的时候有显无灯,修完后进系统喇叭无声音听筒和插上耳机有声音,排除喇叭小版和排线问题确定还是主板问题,想问下图二右上角drv8846是不是铃声放大ic或者给个思路

网友:
顺线查找或者找图纸,看电路图

网友A:
这里有图纸和维修思路……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图纸和维修思路……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这上面没有畅享10的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上面没有畅享10的图纸啊

你标题发的是畅享10P……

网友:
没修个这机型。喇叭接口测试反推到到主板芯片 就知道了嘛,反正音频功放都是双路对称的。找找其他芯片有没有这特性。

网友:
drv8846是供电芯片,不是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