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不充电 小修

楼主(2020-05-12):
版号LA-8241P
客户拿来说不充电 换了个新电池 还是不充电
开机插上电源 显示正在充电 过个几秒就未充电了

拆机 隔离烧了 换之无果  芯片工作电压正常

插上电池量电池接口脚   插上电源 1PIN 2PIN 有13V 3秒瞬间掉到11V 难道没检测到适配器?

PSID为DELL的适配器检测信 通往EC 测量为0v  不正常

RR902是个3.3v上拉  测量两边 一头3.3 一头0.1 这边电压有了  那就看PQ901 G级为5v 但没导通 换掉 PQ901  PS_ID 3.3V正常   装上充电正常 维修结束

网友:
基础扎实 技术高超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不充电就是头疼,,,,,,,,,,,,,,,,,,,,,,,,,,,,,,,,,,,,,,,,,

网友:
学习了,讲的仔细

网友:
充放电 电路 电阻坏得多

网友:
基础理论扎实,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厉害了,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戴尔的这一块儿检测针是什么原理,不太懂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下次遇到有思路了

网友:
思路很清楚,厉害

网友:
学习了,DELL不充电的机器还是多

网友:
看到你的文章  我对充电有维修思路了

网友:
戴尔不充电,识别不到适配器功率,重点检查PS-ID

网友:
学习了 ,以前一直都不知道咋修的

网友:
戴尔很多充电问题,学习了

网友:
干净利落,漂亮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了

网友:
条理清晰,很厉害哦,点赞

网友:
基础理论扎实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好多烧上下管的 ,遇到好多

网友(2020-06-12):
文章分析到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