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战神Z7触发保护

楼主(2020-05-12):
接到这个机器故障不触发,客户描述正常使用关机后再也开不了机,拆开机器裸板通电测量待机3.3V有,但是加电3V就拉低,用万用表测触发后的5V也没有出来,看来一些细微的动作只能用示波器才能抓到,像这触发保护凭经验应该是后继有短路造成的,万用表没办法测要退场,只能示波器上

网友:
技能高手 思路清晰

网友A:
话说示波器还不太会用

网友B:
会用示波器事半功倍啊

网友:
基本操作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示波器还不太会用

学习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用示波器事半功倍啊

示波器找故障点快

网友:
高手中的高高手

网友:
抬举了兄弟   基本操作

网友C:
今天也修了个战神Z7的机器,故障是 1060显卡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也修了个战神Z7的机器,故障是 1060显卡叹号

那你看看显存供电有没有烧黑,这个机器就容易烧这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厉害,,,,,,,,,,,,,,,,,,,,,,,,,

维修中少不了这个

网友:
楼主用的3.3V跟5V抓波对比的吧,一般坏的都是那些稍为大容量的电容,你这个就是坏的10uf的C1191。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用示波器事半功倍

网友:
找个本本来修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