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litebook 820 g2 电池能开机 ,插电源马上掉电重启

楼主(2020-05-12):
      遇到一个比较奇怪的笔记本故障,hp elitebook 820 g2   单用电池开机进系统正常,插电源马上掉电重启。  单电源或者电源+电池在冷机下开机到显示logo 就掉电重启,重启后到快显示时就会掉电反复重启,电流表跑0.4 -0.55 -0.8几或者1.0几掉电自动无限重启。
       机器关机状态下电池充电正常,检查过隔离电路正常。 以前遇到过外接电源掉电的比较多的是cpu供电的大电容失效,于是在cpu供电 ,内存供电,桥供电,还有b+ 这边都试着加过电容,没有用。bios刷过没有用。不插内存的情况下不会掉电,测量各处电压均正常和单电池开机显示状态下无差别。
电池下正常开机如图。亮机状态下插入电源立马掉电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