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250-HD3 REV1.0主板

楼主(2020-05-12):
GA-B250-HD3 REV1.0主板上BIOS那个手里有,麻烦给发一下,我的主板上有四个内存口,1.2不能用,3.4能用,有时能开机,有时上电反复重启不过内存,想刷BIOS试试

网友A:
直接官网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双BIOS刷一样的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官网下不就可以了吗

双BIOS刷一样的就可以了吗,我好像又学一招,多谢老师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官网下不就可以了吗

1.2内存口不能用,是不是意味着桥坏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官网下不就可以了吗

意外惊喜,刷完BIOS四个内存曹都能用了

网友:
技嘉的板子,不过内存,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内存口不能用,是不是意味着桥坏了呀

哪里有什么桥,内存控制器在CPU里。

网友C:
你官网下载的BIOS吗   你是怎么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官网下载的BIOS吗   你是怎么刷的

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