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3-7370多次开关开机,开机正常使用,在关机开机又需要多次

楼主(2020-05-12):
戴尔笔记本13-7370 客户送来说开机需要开关多次才开机,开机一切正常使用。关机在开机还是需要多次开机,以经验判断应该是BIOS有问题,版号16839-1  刷了3个BIOS  网上买了2个论坛下了2个 刷完都是正常开机,开机重启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有一次进了系统,关机在开机还是一样不显示,刷了那么多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板子上就只有一个8代CPU,但是总感觉CPU温度不低,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索性就做CPU试试,结果做完之后多次开机,的毛病测地解决。

联想一体机MAC地址黑名单,需要修改MAC地址,最后换网卡解决  网卡型号8111G

网友(2020-08-02):
我也遇到一台   插电源开机有时候正常 有时候不显示   但是用电池没问题   BIOS也刷了  会不会也是CPU虚焊啦

网友(2020-09-09):
手里有一台插无线网卡就不亮的,感觉是PCIE总线有关系。那也就是感觉CPU了。

网友:
我也加焊了下CPU,好像是好了,开关10多次都可以了

网友(2021-10-12):
现在的CPU,基本也无所不能了,找不到问题,就干U

网友(2022-07-05):
我手里也有一台,必须插上外接显示器屏幕才能显示。

网友:
简单加焊CPU,能测试解决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