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显示器亮一会就灭,指示灯也灭

楼主(2020-05-12):
开机能看到正常显示,过一会指示灯就灭了,图像也看不到了,
正常的时候电源板输出也正常,灭了电源板就没有输出了,请大神指点下,怎么入手?

网友:
换灯管或改LED。

网友:
空载试试。或者开机之后把按键板拔掉

网友:
先确认一下是背光灭了还是检测不到信号关了。。。

网友:
先确定电源板正常吗?.....

网友:
灯管我测试了是好的

网友:
你这个得改个电源替换试试,直接上手查不好查

网友:
直接换了块电源板子,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