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7850大短维修

楼主(2020-05-12):
   故障:触发掉电
   型号:兰迪HD7850 1G 网吧版

接到显卡打阻二极管测,表不好200欧姆档不太好用。核心感觉没什么问题,上机触发马上掉电。看来核心电源有短路。4组电源测上管G级对地本人习惯测G,大部分击穿G都会跑不了,最后第4相短路。
先打开NCP5395T PDF看看功能引脚。这芯片可以2、3、4相都支持。

拆上管,

测驱动芯片8脚也对地短路 。手上没备件为确定核心是否损坏,改3相。直接一坨锡短接下管G到地。

上电,核心1.0还是没有出来。测1.8V也没有,1.8没核心也会没,测1.8V EN没有。这不好办了,打开金鑫造看看,刚好有技嘉HD7850看起来
差不多。查1.8V EN来源。

跑到Q1010.测B:0.9V E:0V   C:3.3V 不对,换掉。上电1.8V正常。核心也出来了,但是出的很慢。一般跑马开始就有才对。
但是这等3秒左右才出现。没点亮。证明核心没短路,继续查。

反复触发几次后核心电压又没有了。1.8EN也消失。测Q1010 B:0.9 E:3.3 C:3.3 不对,再次打开点位图,查来源,之路非常多,最后测Q1007条件都满足没导通。
导致Q1010 E为高电平,换后核心出来非常快,看来Q1007也存在软击穿故障。

这两个管子都是检测12 v。

最后亮机完码,维修结束。缺一相供电所以没进系统测试。

网友:
受教了,金鑫造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