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掉电

楼主(2020-05-12):
     接到一台联想G360开机秒掉电,拆机检查公共点、+3V,+5V,+1.5V,+0.75V,+1.8V,+1.05V都不短路,掉电速度太快,这个机器BIOS爱出问题,先刷一个吧,刷完故障依旧!掉电快,那就用示波器吧,测量发现上述电压都有,CPU电压也已产生,ISL62882的1脚PGOOD的DELAY_VR_PWRGOOD也已经发出 U37与门后面的三个SYS_PWROK,ICH_PWROK,PM_MPWROK均已经发出,HWPG用示波器测量也已经产生 ,测量SHDN前面的三个型号VRON,HWPG,SYS_SHDN#都是高电平,到此就非常奇怪了,怎么还掉电呢,而且速度特别快,1S左右就掉,所有电压都已经有了呀。再进一步测量 GFXON信号没有,进一步测量发现是DGPU_PWR_EN#信号始终为高电平,这个信号是在CPU供电、系统其它电压全部都有之后南桥延迟发出的,难道是南桥坏了!检查了半天了,只有换个南桥试试吧,买了一个南桥,换好后,再次开机机器不在掉电,电流一路上扬屏幕亮了!

     最后发现这个板子二手的也就100多点!修起来真费劲呀。

网友:
主板才一百多 !买个桥几十块钱 这主板真的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 理论扎实哦 不过这确实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