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柄电动螺丝刀wx240使用心得,关联电脑维修工具

楼主(2020-05-12):
电脑维修也有五六年了,每天拆装电脑不下10台,之前用精工800电批,总是拖着线很麻烦,于是上网大量比购充电式电动螺丝刀。博世go1,go2,米家,京造,国产的东成,雷什么的就不一一说了,最终选择了威克士wx240。
这样发帖貌似有做广告的嫌疑,哈哈,所以大家看我自己的评论,我只是来秀存在感的,为我苦逼的电批改装之旅寻求心灵的慰藉,改好的240电批转速800+,扭矩没测试过,预计比原来小一半以上,不过我用手把笔记本螺丝拧到最紧,用这个电批能拆开,带机械离合和手动扭矩,拧紧螺丝的哒哒哒声音才是我梦寐以求的。
另外寻求圈里的大神来帮我看看怎么改断电自停,这个我真心无力了,里面空间太小,装不下什么东西

网友:
网上的充电螺丝刀要么是博世go这种大扭力针对家装的,要么是小米京造那种笔式小扭力针对手机的,貌似都不适合拆笔记本,而且所有的产品都一个毛病,转速太慢。拆笔记本用800电批,速度最少1000转每分,博世go算是里面转速快的,也才300转每分,用着就一个字,肉

网友:
至于为什么选 wx240,抛开笔式的小电批不谈,wx240是所有产品里最轻巧的,当然缺点也有,没电子刹车,没离合,但扛不住便宜啊,博世go2功能是最全的,也是最贵的,放弃go2主要还是因为尺寸有点大了,握着没有240舒服

网友:
wx240到手也有几个月了,说说使用心得吧,扭力比想象的还要大,而且没离合,除非你拆笔记本手感好,知道螺丝什么时候拧到头,不然拆一个废一个,没电子刹车,手松开按钮了,批头还要转将近一圈,电量不经用,基本一天一冲。优点嘛,手感尺寸刚刚好,和800电批握感基本一样,用800用习惯了用这个绝对舒服,如果你不介意没离合没刹车,可以选择这款。博世go2离合好使,握感介于801802电批中间,如果你用800电批觉得细小,可以选择 go2,功能基本完美,除了转速,这个所有电批都一样,就不吐槽了

网友: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wx240的改装之旅

网友:
首先电子扭力调节,这个靠电池负极的采样电阻来监测电流信号,当电流大于一定值电机断电,原采样电阻是30毫欧,更换为50毫欧,这样断电电流变小,一档扭力刚好可以用手抓停,不过由于没有电子刹车,所以装笔记本还是不能依赖电机的断电自停,电机断了电还会转一圈,容易把笔记本壳拧费,需要螺丝拧到底的时候把螺丝刀抬起来,所以调电子扭力什么的完全没什么用,我只是说可以调,哈哈

网友:
更换电池,原1500mah'换成了2800mah 3c动力电池,充满能用两天多
更换电机,原电机是380电机,转速18000转,减速比大约60:1,输出转速为300,我从某宝上能找到的最高转速380电机是22000转,输出370转,比原来提高了一些,但是还是明显感觉慢,最终放弃了

网友:
剩下的只能改减速箱了,800电批减速箱减速比16:1,某宝买了个3.7v13000转的380电机,两个怼一起.,输出800多转,和插电的800电批基本一样,用着爽,最终成品就是,800电批的减速箱(带离合,不会打花螺丝,而且便宜,配件多) ,某宝的德昌380电机, 威克士wx240的电路板和外壳,单购的2800mah锂电池。可怜我新买的 wx240被我拆的就剩一个壳子和一个线路板有用。

网友:
成品效果,转速800+,带离合,上紧螺丝自动打滑,电子刹车解决不了,这个涉及到整体电路板的设计,不过有离合基本也用不到电子刹车了,你们自己脑补成品图吧,有想看的我再上图,从此我告别了有线的电批,我的wx240plus诞生了

网友A:
这种手钻,力矩太大,拆拆机还可以,要来装机,呵呵,我用过松下6220/6225/7410这几款小型的,最适合其实还是6220,2.4V,转速是慢点,用1档拆装笔记本最适合不过了。6225和7410力度还是偏大了,拆笔记本我都觉得不适合。其实最理想还是用801之类小电批,就是要供电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手钻,力矩太大,拆拆机还可以,要来装机,呵呵,我用过松下6220/6225/7410这几款小型的,最适合其实还 ...

所以自己改装了机械离合,减小了扭矩,增大了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