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 每日一问 002

楼主(2020-05-12):
今天对一台  高端联想笔记本 进行A B C D 整机换壳
原机情况
      客户拿来的机子  估计是被狂摔了  全壳毁坏  主板轻微变形 索性主板还能保持正常工作
      零部件基本还能使用

换壳过程
      基本上保持了部件  和  线路归位  换壳完成之后出现几个问题  导致反复操作
      固态硬盘忘记归位  拆 D 壳 一次
      键盘背光灯排线忘记接上  拆板一次
      内存条封装金属壳忘记安装  拆 D 壳一次
      螺丝拧错位置  拆 D 壳 一次

请问各位大佬 怎样做到  快速稳定的拆装机 。。。

网友:
东西摆整齐,就不会忘记东西,细心和耐心

网友A:
怎样做到  快速稳定的拆装机 。。???答 用心  多练

网友:
细心耐心用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样做到  快速稳定的拆装机 。。???答 用心  多练

天意兄弟说的对,用心

网友:
维修桌要大,工具盒要全,配件按拆开顺序摆放

网友:
还是拆的机器太少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  看来我的拆装习惯还不够完善  拆装的经验还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