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各测试点电压

楼主(2020-05-12):
,pcie上a11测不到电压,其他正常,pci的a15有3.3v.其他也都正常。ddr的168没有测到,可能是没装内存条的原因,其他都正常。cpu供电上管d极12v,g极1.5v,s极无电压,不知到是不是没装cpu的原因 。望各位老师解答

网友:
自己顶起来,测a11对地无穷大,与a11找不到连哪里了,因为不管a11到哪都是无穷大,可能是断线还是哪断路了 ,晚上回来再研究

网友:
主板型号一定要事先交代清楚,才好让大家帮你。
CPU的电压正常了,就可以安装上CPU试启动

网友A:
描述清楚,主板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清楚,主板型号

七彩虹a9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清楚,主板型号

大神,我给个图帮我看看,

网友B:
主板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是什么故障呢?

不显示,测各供电正常,时钟正常,pci复位3-2v不停跳动.pcie复位0v

网友C:
影驰还是七彩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影驰还是七彩虹?

七彩虹a970

网友D:
主板是无复位无CPU供电吗,无CPU供电看看CPU电源管理芯片条件啊,这个FM2的主板不上CPU也是可以正常出CPU供电的只是电压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是无复位无CPU供电吗,无CPU供电看看CPU电源管理芯片条件啊,这个FM2的主板不上CPU也是可以正常出CPU供电的只是电压低一点

cpu供电有,无pcie复位和pci复位无限跳动

网友:
感觉复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