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搬板成功率低如何提升

楼主(2020-05-13):
从去年7月自学至今,搬A10以上的cpu成功率只有50%左右,不是掉点就是CPU挂逼 短路或断线,没有师傅 没有
自己摸索,搬板总次数大概20次左右。
设备2008+861D+JBC210
2008大口拆CPU 340-80,2008除胶中口280-80,拖锡320+低温锡。
对于坏了很久没使用的
手机
维修主板前是否需要烘烤,准备入手烤箱了。
各位大大指点下
手机

网友:
楼主的工具都是高档货……

网友:
第一步,保证你买的打磨板必须质量好
第二步,熟练的手工,
如果手工成熟的很,不要怀疑自习,应该就是打磨板质量差

网友:
我也没有培训过,全部自己摸索,拆U我是330 35,除胶260,35.掉点很少,就是容易爆电源。打磨板也是容易出问题的。有时候宁可自己拆ID板,至少心里有数之前好不好。曾碰到8代搬完不充电,7代搬完无听筒,都是板底问题
后覺
我也是,xS搬完地步喇叭没声音,修完,又不照相
详情

网友:
我到至今都不敢动CPU,感觉一点信心也没有

网友:
也买了一个861D,也不知道用什么温度,想学习一下

网友:
A8A9 一般死 值珠 A10以上一般死在除胶掉点 CPU死的少 还是温度没有控制好

网友:
.手工要多练。。

网友:
A8A9我真没把握,A10第一次搬就搞定了,搬第四台的时候只需要15分钟(不包括打磨板除胶),温度控制好了跟难出问题的,得出的结论就是玩A8的高手玩这种不需要灌锡的等于是闹着玩

网友:
只玩过a8a9 a10很少玩

网友:
手工没问题,温度得多请教高人,随便指点一下成功率大幅提升

网友:
最好是搞个烤箱来,不烤的话芯片容易起泡,板子内部容易断线,那个最麻烦,我搞个二手家用电烤箱,只要几十元,再在淘宝买个10块的温控板改装,每次烤90度烤5个小时,很有用。不过不要买微波炉来烤哦

网友:
成功率只有5成太低了吧,我自己研究的a9以上坏的就很少了。

网友:
我是心态有问题,搞id板屁事没有,搞套件死一半

网友:
今天才发现打磨板真的好多问题,我还一直以为自己做cpu不行。

网友:
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迅维实地进行培训,你这种有一定基础的学手机维修从业进修班一个月就可以了

网友:
我CPU 从不敢动看来要去进修了

网友:
迅维回来,刚开始还有点不熟练,现在搬了2 3十个A11 A12成功率百分百,温度 翘起时机掌握好了翘不坏U,手工还是要多练多熟悉自己风枪的温度,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网友(2020-07-09):
建议练好A10,再练A8/A9。……不熟练全程基本都离不开显微镜。

网友:
只搬成功过iphonex a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