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20-05-13):
感觉清理烙铁头好费劲,平时都用钢丝球+海绵+锡丝清洁。
这Jbc的烙铁头1个月左右就要换,升温是快就是太费钱,看到网上很多修复过的头 可靠不。

网友:
有没有试过修复烙铁头的!!我想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曾经一个大神教我我,5元钱买盒金鸡焊膏,烙铁头脏了放金鸡焊膏了去烫一下拿起来就光亮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的一个普通t12用了1年也没啥事,你用过铜丝球吗 10元一个,不要用海绵
也可在配上一个烙铁复活膏,再战2年应该没问题

网友:
烙铁这个跟升温快慢没关系,和你用的助焊剂和焊锡丝有很大关系,我用一百多的助焊剂和一百多的焊锡丝,半年也不换一个烙铁头,我烙铁整天开,400度,90w的高频烙铁

网友:
换头的还行吧,就是温度比原装的差点原装的一般开360°可以,换头的开400°感觉都不够本来的360°
不过还是性价比吧

网友:
平时使用要注意保养

网友:
头要保养的

网友:
从来没清理过。用的是拼多多1元的刀头。清洁海绵也木有。洛铁头不吃锡只有一个原因,助焊剂不行。不吃锡是因为用的环保型中性助焊剂。推荐弱酸性助焊剂,金鸡金鹰都可以。拼多多5-6元一瓶。烙铁头高温后往后面沾一下,闪闪发光

网友:
不是有烙铁头复活膏么

网友:
我用T12都是半年多一换,天天用 。一个是休眠要好使一个是别翘东西。40多BGA焊膏。50多的锡丝。

网友:
各位维友办法真多,学习了

网友:
小刀直接刮,一年换一个

网友:
平时多清洗,焊油多了搞久了糊了不清洗就会覆盖一层,复活膏对这种没用,在大面积的焊盘上蹭,如取了芯片的bga

网友:
我烙铁头都能用几年,上锡的地方要保持不缺锡,最好不要用酸性的助焊剂,而且不要用东西刮上锡的地方,那可是一层保护膜,

网友:
而且要用好点的焊膏,比如迅维商城的那个就不错,

网友:
用完就用海绵清洗一下再镀层锡上去防止氧化,氧化了可以用烙铁头的复活膏某宝有卖效果还可以就是不太耐用

网友:
酸性助焊剂用着最顺手,用了就回不去了。什么钢丝球,发泡海绵都可以扔了

网友:
看来只有我的烙铁跟各位的不一样了,我的是ts100

网友:
摸 关机前吃点锡包住

网友:
在工作时不停的拿卫生纸擦掉表层的黑渣,就没有不吃锡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