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屏幕一半显示正常,一半灰屏

楼主(2020-05-13):
今天更换固态硬盘的时候,拆了屏幕,也没有太大力气,装好之后就这样了,请问是液晶坏了?还是什么原因?排线吗?

网友:
像是屏幕扣古坏

网友:
屏幕排线坏了或者屏幕排线连逻辑板的排线松了或虚焊

网友:
明显是屏幕坏了

网友:
还是那句话   不要拿你的业余来对比我们的专业    本来几十块的手工费就好  现在要几百上千

网友:
换屏吧,没什么好修了

网友:
边板排线,重新插就好。看着应该是右边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