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7不插卡无SIM插卡无服务维修一例

楼主(2020-05-13):
小7进水。故障现象是不插卡无SIM,插卡无服务。中频这一块进水明显。把框子扒开一边,显微镜仔细查看发现R7113_RF电阻端头发黑。摘掉后发现其中一边焊盘已经氧化。

刮干净后重装电阻。这次插卡有信号了。但信号只有一个格。

再检查发现R7109_RF也有腐蚀。并且这个焊盘比上个腐蚀得更厉害。刮干净后就剩一个过孔了。图省事,直接飞线了。

装机完测试。室内三个格。信号OK。维修完毕。

网友:
这操作可以的,,666哈哈哈哈

网友:
简单,直接了当,处事果断!值得学习。